程序修改问题

楼主(2018-06-08):
程序修改后写入plc,再重新读取后怎么修改部分就不见了

网友A:
是变换后写入的?

网友B:
按一下F4

楼主:
变换了的

楼主:
plc是三菱fx2n的带程序盒子的那种,一节电池,电池也有电的。

网友C:
全部清空后包括外置存储盒重新写入试试!

网友D(2018-09-23):
修改后,按Shift+F4就可以了。

网友E:
先编译再下载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