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A添加通信模块

楼主(2018-06-08):
我手里有一款FX3GA-40MT PLC,现在需要做两路485通信,怎么才能实现?PLC上面我已经添加了一个FX3G-2AD-BD模块!

网友A:
本来可以FX3G-CNV-ADP + 2个 FX3U-485ADP-MB
但是,FX3G-CNV-ADP 与 FX3G-2AD-BD 占用同一个插口
要么你把FX3G-2AD-BD 换成FX2N-2AD
我把FX3G-2AD-BD换成了FX3G-485-BD,在右侧连接了一个FX2N-2AD,浪费了一个模块
下载积分:+1(zoend001) 真诚感谢!

网友B:
3GA做不了两通道485通讯吧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C:
3GA做不了两通道通讯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D:
40/60点的3GA可以两通道RS485通讯.
但不能同时为MODBUS, MODBUS只能一个
只用了一通道为MODBUS,另外一通道联接的触摸屏

网友E:
3GA只能加一块,3G的40点或60点才可以拓展两块通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