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程序中@LD220代表什么?

楼主(2018-06-08):
欧姆龙CP1E-N30程序中@LD220代表什么意思?有的是220。08不知数字代表是通道还是中间继电器?

网友A:
#220代表的是通道,220.08是中間輔助繼電器。話說你確定@LD220在程序中輸入能有效?我反正輸入的是無效的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你想不到的!

网友B:
一个没有任何符号的数字是通道 带小数点的数字是该通道的一个位 一个通道共计16个位 比如200.00——200.15 如果是非扩展的输入通道只有12个位 输出8个位
@是上升沿触发的符号
附一个CP1H的小资料
下载积分:+1(mosheng1234)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直接寻址

网友D(2018-08-03):
感谢二楼的小资料

网友E:
感谢2楼,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