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1pg 定位模块 清零问题

楼主(2018-06-09):
请问哪位师傅用三菱定位模块.请问BFM#26当前位置怎么清零啊 不用回原点怎么清零啊 我用过TO K0 K26 K0 K1 但是值不会清零 也试过mov k0寄存器 还是不行

网友A:
建议可以查查是否有其它地方给它赋值
已经解决了 可以加你Q或者微信吗 有个问题请教

网友B:
1、定位处于停止状态;
2、使用32位指令(DTO)。
可以清零了 太感谢了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d10 里面的值和比较指令d10的值不同呢

楼主:
终于解决了 感谢师傅啊 太感谢了

楼主:
师傅请看一下
三菱fx2n 1pg 定位模块 清零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