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设备上有两台低惯量50W的伺服电机,报21.1编码器异常的报警。
断电后复位驱动器 报警可以清除  但运行一段时间还是会出现报警
拔插编码器线以后就无法正常回复原点了  只要一回原点就再次报警,
更换编码器线也没有用
但用伺服调试软件JOG运行可以正常运行,不会报警
有朋友碰到过这种情况吗?有的话还望指教一下啊

楼主:
伺服是用QD77MS运动控制模块控制的

楼主:
轴参数设置如下   有问题的是2轴  3轴

网友A:
报警有对应的解决方案,可以看看手册,按其提示去排查和解决

网友B:
编码器线不好,我也碰到过,复位报警能正常运行,过一会又有了,一般20,21报警都是编码器线,你说换线没用,那就不排除你电机编码器坏了。  你可以多试试几根线,一般线不好可能比较大

网友B:
如果不行,你换个电机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器线不好,我也碰到过,复位报警能正常运行,过一会又有了,一般20,21报警都是编码器线,你说换线没用,那就不排除你电机编码器坏了。  你可以多试试几根线,一般线不好可能比较大

目前是换了个新电机可以正常运行,线还是以前的旧线,但是如果是编码器故障的话,不应该会一直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