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遇到的问题,如下图

楼主(2018-06-09):
为啥会这样

网友A:
上源程序,CPU类型不支持该指令 好好想想。或者重新编写试试。

网友B:
自定义符号和I/O符号冲突
解决方法:1,删掉I/O符号,2.在I/O符号上修改
夜游神

网友C:
转换过来的吧,要一个一个的敲进去,不能偷懒

网友D:
寻址方式不对
SMART200遇到的问题,如下图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