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我的定位模块同步控制,虚拟轴控制两个同步轴,同步轴jog ,位置控制都正常,但是设置成速度控制的时候,虚拟轴运转,两个同步轴状态显示同步控制中,但是不运行,无报警。

楼主:
描述:图1JOG同步运行,正常
描述:图2,位置控制运行,也正常
描述:图三,速度控制,轴4运转,同步轴无反应
上图看现象,定位控制和JOG,主轴和从轴都可以运行。但是在速度控制的时候,只有主轴运转辅助轴不运转。请教是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没人知道么,还是这个模块不支持同步控制下的速度控制,只支持JOG和位置控制

楼主:
问题解决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我的qd77ms16 设的虚拟轴带两轴同步 运行一年了 昨天突然出现 set两轴同步状态 轴的状态还是待机中 原点复归和jog都报549。怎么解决机器已经开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楼主

模块上面的一个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qd77ms16 设的虚拟轴带两轴同步 运行一年了 昨天突然出现 set两轴同步状态 轴的状态还是待机中 原点复归和jog都报549。怎么解决机器已经开不起来了

549什么报警?我手册好像没看到。还有他的状态是待机中说明没有切换到同步状态,你看一下模块MD.31.MD26他的状态

网友C:
请教一下,是哪个参数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是哪个参数问题。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我有把我的程序发出来。你可以参考一下。参数是PR.21,你更改进行更新。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跟我一样
  • 下载积分:+1(13312954412)
  • 下载积分:+1(yangguangfei)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821602368)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网友D(2018-09-14):
    看看,好不好,参考一下,借鉴一下

网友E(2022-06-02):
这种虚拟轴同步控制两实轴使用同步控制效果如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