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如图所示的的梯形图,当X1按下第一次后Y0常亮。按下第二次后Y0灭。我写的程序在模拟的时候,第一次启动停止后Y0可以亮灭。但是下个启停周期的时候,Y0 不亮,且计数器C0不计数。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程序那里出现了问题。

网友A:
先在14步加一个P1吧
原来程序是有的截屏的时候没有截屏全

网友B:
用ALT不好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应该是第一行和第二行的问题,你把K2的值放大试试看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把复位C0的程序段放在调用子程序后面就可以了。
我上边的图片是没有截屏全,我的程序就是你这个但是在我仿真后。就出现了上边的问题
  • 下载积分:+1(abbvv)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E:
    三菱Q系列的话,FF指令最简单方便。
  • 下载积分:+1(abbvv)

网友D: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复位C0的程序段放在调用子程序后面就可以了。
     照我截图的程序段写进去仿真一下看结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F:
    用ALT指令一步就搞定了,不需要那么麻烦,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下我发的主题里面有一个“”双轴压机“”的程序,里面的手动全部都是 用的ALT指令,节省了很多空间

网友G:
    ALT轻松搞定

网友H:
    用ALT太方便了

网友I:
多试几次就懂了
学到老

网友J:
5楼正解,已通过模拟试过,只是将 5楼最后一行改成SRET就可以。(用GX work2 新建的FX3U程序模拟)

网友K:
单按钮启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