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PC程序写入触屏

楼主(2018-06-09):
请问怎么把电脑里面的程序写入触屏?还有就是把触屏里面的程序搞出来。三菱GOT1000,

网友A:
用编程软件,还有通讯线连接就可以
我是真正的小白,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是不是USB口和RS232口都可以?另一端直接连电脑USB就行?我连上没反应。

网友B:
用专业的编辑软件,连接上后就可以上传下载了

网友C:
用专业软件,在用USB口,实在不会找到品牌型号百度一下

网友D:
实在不会,有请度娘。
up

楼主:
研究了两天,连上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