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目前有1个方法是想用 1个128位 3U  加一个 3GA  60位   在把能改同步运行的2个轴 用一个脉冲输出, 就是不知道 触摸屏能控制2个PLC 的速度设置吗 ?还有2个PLC 通讯操作方便吗???

网友A:
可以的,一个触摸屏跟两个PLC通讯。买两个485通讯模块就可以了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建议用QPLC

网友C:
FX5U也行,加2个FX5-16ET/ES-H

FX3U 用N:N 或并联也行,通讯的数据量有限,并且可能有延迟。如果要求不高这个最省钱。

网友D:
FX5U,加FX5-16ET/ES-H模块吧,一个模块可以控2轴,最多加起来可以跑12轴,怎么折腾都可以。

FX3U的话就加1PG模块,一个模块一个轴...而且也是比较贵的

Q系列的话就更好组合了,可是肯定比FX系列的贵,不过日后想扩充的话很好处理

同步的运行的轴用同一个高速脉冲输出点,可以是可以,但觉得不是很稳定的做法,可能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到时出现了你很难排除。除非你已经做过很多次有经验了,一看就知道哪里问题。

触摸屏控2个PLC我不知道你想用哪款的,一般威纶通那些都很方便,直接走以太网最好,如果是2个FX3U走N:N的话就只需要和一个通信就可以了,2个FX3U之间的通讯数据量比较有限,万一你程序做下来发现不够用这也是很尴尬。

多轴运动最好还是统一用1个PLC来控制吧,这样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 下载积分:+3(kcai_fly)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