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x Component 以太网用法?

楼主(2018-06-09):
从站长的论坛下个三菱Mx Component,好像是4.08以上的,支持FX5U,用的是VB2010, 想做个实验,把 Mx Component的控件一拖到界面,系统就闪退报错,不知咋整,有哪位朋友知道MX以太网用法吗?看MX附带的VS三菱例程,封装太多,云雾迷蒙! VB2010环境下MX进行以太网通讯,如何设置?望上位机大侠指点一二,感激!

网友A:
那就肯定是拖错了控件

网友B:
我的也是闪退,郁闷到现在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楼主:
网上的MX资料多是串口的,网口太少了

网友C:
閃退跟通訊類型無關
NET下,MX不可以像以前VB6那樣,直接拉過來了
用使用DLL參考進來
在程式中宣告指定
這樣就不會閃退了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ykykkhor) 感谢分享!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

网友D:
系统环境和软件冲突吧,MX始终觉得不稳定,不过自己也不太会,哈哈。上位机组态要么wincc,组态王,要么数据库+H5

网友E:
建议用c#,测试可用

网友F:
.NET平台有更稳定的解决方案,COM组件安装、注册、部署都是一堆麻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7ui.html

网友G:
7樓的大大說的我知道,在NUGET就可以找到。
但按作者網站上的方法還沒試出來,不知道是否有人有測試OK的經驗可以分享?

网友C:
太久沒玩了
昨天試裝了VB2010、VB2017都可以正常模擬連線
MX3只支援到VB2010
MX4要更新到最新的,才有支援VB2017
所以建議直接安裝MX4,然後慢慢更新上去
不管是連GD8或是GW2都可以正常模擬
執行結果如圖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好贴好贴!

T480 i5-8250U,32GB,SSD:2TB+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