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09):
输出24V 10A的开关电源

容量是240W
220V是输入电压
假定功率因数是0.85
效率是0.9

240/220/0.85/0.9=1.43A
大约选1.5倍   1.43*1.5=2.14A

选个3A的空开

这样的思路和计算方法对吗?

本人新手 求大神帮助 谢谢!

网友A:
用保险座也可以。用直流的小型断路器也可以。西门子,施耐德都有。

网友B:
开关电源不需要断路器,只加一个5A保险管带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保险座也可以。用直流的小型断路器也可以。西门子,施耐德都有。

谢谢  那我的计算思路对不对呢?

网友C:
都算的那么详细了,还问
如果负载很小的话,选小一点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  那我的计算思路对不对呢?

对于输入220V交流的断路器来说,不必再乘以1.5倍了,直接选择不小于计算电流即可。

因为断路器的瞬时动作电流是其额定电流的10倍,只要不是作为电动机启动控制用,或者没有超过5倍冲击电流的负载,就没有必要再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E:
一般正规开关电源铭牌上会标注输入输出电压及输入输出电流的大小。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按最大电流算就可以了

网友G:
你看你的开关电源铭牌,有一个交流输入电流的参数,按照这个参数选择就可以了。

网友H:
就是算冗余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你看你的开关电源铭牌,有一个交流输入电流的参数,按照这个参数选择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你想得太复杂了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