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安装好了,但没图标,怎么回事?????

楼主(2018-06-09):
GX-developer安装好了,但没图标,怎么回事????? 我安装的是GX-developer8.103H中文版,安装好了,但没有软件图标?? 急急急

网友A:
在c盘里面有,只是没有显示桌面

网友B:
新建一个快捷方式不就行了?
金丁路德马

网友C:
在应用程序下,可以新建一个快捷方式在桌面上!

网友D:
直接在左下角,那个运行里面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