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新人求教!

楼主(2018-06-09):
有个CCD摄像头,前面有个触发拍照的传感器,传感器跟摄像头之间有段距离,怎么做让摄像头每来一个样品都连续拍照,样品是输送机上连续送的(不是送一个停一个),目前小弟做到来一个样品检测到,到达距离后拍照,复位后循环,这样漏掉了一段拍照后面到传感器的一些样品,,我要把排在后面的每个都要拍到。求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联系方式qq 724438166

网友B:
如果你产品是走工位的话,就让它每来一片拍一次就好。我们用的是线扫、或者面阵的影响系统,都一样的
不是一个一个走!是连续排队走,每个经过传感器,也是经过光束传感器,要每个都拍,有点像加了距离的脉冲,像位移,就是前面在计算距离的时候,后面的也要跟进去算,到位置后拍照!

网友C:
CCD是可以加传感器的,检测到一个拍一个,不管是连续的还是断断续续的,走连续的时候检测频率不能大于拍照频率。

网友D:
那你可以使用移位指令啊
up

网友E:
直接把传感器放在相机下面,传感器感应到就拍照,相机反应很快的,不用拉开距离
今晚吃鸡!

网友F:
你看下你的CCD相片处理总周期,就是接收外部触发,然后拍照(包含曝光),然后内部图片处理加起来的总时间,如果你的传送机构每个样品间的距离时间比CCD的相片处理总周期还短,那就可能会丢拍。我不知道你用哪个品牌的CCD,其实CCD的拍照间隔时间挺长的,100来ms是需要的,曝光越长工具越多就越慢
另外确保检测样品的传感器是每次样品来都检测到,并且没有同一个误触发触发。CCD的信号使传感器直接发过去还是经过PLC发过去,发过去的信号脉冲动作周期符不符合你CCD外部触发的要求
新人求教!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