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CC7.3指示灯制作

楼主(2018-06-10):
WCC与S7-1200PLC通讯没问题,可以驱动PLC输出点,
但是画面里做了指示灯,怎么颜色都不发生变化,各位大师看看原因在哪里

网友A:
在属性的的其他里面,找到全局颜色方案,把是改成否

网友B(2018-10-09):
全局颜色方案修改为否

网友C:
1.2 楼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