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中,sign和/sign端子的区别,

楼主(2018-06-10):
请教各位大神,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中,sign和/sign端子、pulse和/pulse毒啊你的区别,以及如何连线,控制方式为位置模式,使用外部电源。谢谢

网友A:
有/的接Y,没/的接+,SIGN是方向信号,PUL是脉冲信号人家驱动器上面帖那么大一张图你不看。

网友B:
位置模式 35焊 P24 37焊方向 41焊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C:
37,41为一组脉冲方向,36,43为另一组吧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D:
使用外接24V开关电源主要是对脉冲口Y1,Y3供电。35接24V,14公共端接0V。
Y1,Y3为集电极开路输出,pulse41为脉冲,sign37为方向。接通时,均为低电平。
17 , 11 内部短接,用来给伺服控制输入提供电源,9号端子,伺服使能。
台达asda-b2伺服驱动器中,sign和/sign端子的区别,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