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1. LD(取指令) 一个常开触点与左母线连接的指令,每一个以常开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
2. LDI(取反指令) 一个常闭触点与左母线连接指令,每一个以常闭触点开始的逻辑行都用此指令。
3. LDP(取上升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开触点的上升沿检测指令,仅在指定位元件的上升沿(由OFF→ON)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4. LDF(取下降沿指令) 与左母线连接的常闭触点的下降沿检测指令。
5. OUT(输出指令) 对线圈进行驱动的指令,也称为输出指令。

取指令与输出指令的使用说明:
1. LD、LDI指令既可用于输入左母线相连的触点,也可与ANB、ORB指令配合实现块逻辑运算;
2. LDP、LDF指令仅在对应元件有效时维持一个扫描周期的接通。
3. LD、LDI、LDP、LD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 、Y 、M 、T、C、S;
4. OUT指令可以连续使用若干次(相当于线圈并联),对于定时器和计数器,在OUT指令之后应设置常数K或数据寄存器。
5. OUT指令目标元件为Y、M、T、C和S,但不能用于X。

触点串联指令(AND/ANI/ANDP/ANDF)
1. AND(与指令) 一个常开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运算。
2. ANI(与反指令) 一个常闭触点串联连接指令,完成逻辑“与非”运算。
3. ANDP 上升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4. ANDF 下降沿检测串联连接指令。

触点串联指令的使用的使用说明:
1. AND、ANI、ANDP、ANDF都指是单个触点串联连接的指令,串联次数没有限制,可反复使用。
2. AND、ANI、ANDP、ANDF的目标元元件为X、Y、M、T、C和S。
3. OUT M101指令之后通过T1的触点去驱动Y4称为连续输出。

触点并联指令(OR/ORI/ORP/ORF)
1. OR(或指令) 用于单个常开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运算。
2. ORI(或非指令) 用于单个常闭触点的并联,实现逻辑“或非”运算。
3. ORP 上升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4. ORF 下降沿检测并联连接指令。

触点并联指令的使用说明:
1. OR、ORI、ORP、ORF指令都是指单个触点的并联,并联触点的左端接到LD、LDI、LDP或LPF处,右端与前一条指令对应触点的右端相连。触点并联指令连续使用的次数不限;
2. OR、ORI、ORP、OR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X、Y、M、T、C、S。块操作指令(ORB / ANB)
1. ORB(块或指令) 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触点串联连接的电路之间的并联。

ORB指令的使用说明:
1. 几个串联电路块并联连接时,每个串联电路块开始时应该用LD或LDI指令;
2. 有多个电路块并联回路,如对每个电路块使用ORB指令,则并联的电路块数量没有限制;
3. ORB指令也可以连续使用,但这种程序写法不推荐使用,LD或LDI指令的使用次数不得超过8次,也就是ORB只能连续使用8次以下。
2. ANB(块与指令) 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触点并联连接的电路之间的串联。

ANB指令的使用说明:
1. 并联电路块串联连接时,并联电路块的开始均用LD或LDI指令;
2. 多个并联回路块连接按顺序和前面的回路串联时,ANB指令的使用次数没有限制。也可连续使用ANB,但与ORB一样,使用次数在8次以下。

置位与复位指令(SET/RST)
1. SET(置位指令) 它的作用是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置位并保持。
2. RST(复位指令) 使被操作的目标元件复位并保持清零状态。SET、RST指令的使用,当X0常开接通时,Y0变为ON状态并一直保持该状态,即使X0断开Y0的ON状态仍维持不变;只有当X1的常开闭合时,Y0才变为OFF状态并保持,即使X1常开断开,Y0也仍为OFF状态。

SET 、RST指令的使用说明:
1. SE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RST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M、S、T、C、D、V 、Z。RST指令常被用来对D、Z、V的内容清零,还用来复位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
2. 对于同一目标元件,SET、RST可多次使用,顺序也可随意,但最后执行者有效。

微分指令(PLS/PLF)
1. PLS(上升沿微分指令) 在输入信号上升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
2. PLF(下降沿微分指令) 在输入信号下降沿产生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输出。

PLS、PLF指令的使用说明:
1. PLS、PLF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
2. 使用PLS时,仅在驱动输入为ON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目标元件ON,M0仅在X0的常开触点由断到通时的一个扫描周期内为ON;使用PLF指令时只是利用输入信号的下降沿驱动,其它与PLS相同。

主控指令(MC/MCR)
1. MC(主控指令) 用于公共串联触点的连接。执行MC后,左母线移到MC触点的后面。
2. MCR(主控复位指令) 它是MC指令的复位指令,即利用MCR指令恢复原左母线的位置。

MC、MCR指令的使用说明:
1. MC、MCR指令的目标元件为Y和M,但不能用特殊辅助继电器。MC占3个程序步,MCR占2个程序步;
2. 主控触点在梯形图中与一般触点垂直。主控触点是与左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是控制一组电路的总开关。与主控触点相连的触点必须用LD或LDI指令。
3. MC指令的输入触点断开时,在MC和MCR之内的积算定时器、计数器、用复位/置位指令驱动的元件保持其之前的状态不变。非积算定时器和计数器,用OUT指令驱动的元件将复位,22中当X0断开,Y0和Y1即变为OFF。
4. 在一个MC指令区内若再使用MC指令称为嵌套。嵌套级数最多为8级,编号按N0→N1→N2→N3→N4→N5→N6→N7顺序增大,每级的返回用对应的MCR指令,从编号大的嵌套级开始复位。

堆栈指令(MPS/MRD/MPP)
1. MPS(进栈指令) 将运算结果送入栈存储器的第一段,同时将先前送入的数据依次移到栈的下一段。
2. MRD(读栈指令) 将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数据(最后进栈的数据)读出且该数据继续保存在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栈内的数据不发生移动。
3. MPP(出栈指令) 将栈存储器的第一段数据(最后进栈的数据)读出且该数据从栈中消失,同时将栈中其它数据依次上移。

堆栈指令的使用说明:
1. 堆栈指令没有目标元件;
2. MPS和MPP必须配对使用;
3. 由于栈存储单元只有11个,所以栈的层次最多11层。

逻辑反、空操作与结束指令(INV/NOP/END)
1. INV(反指令) 执行该指令后将原来的运算结果取反。反指令的使用如图10所示,如果X0断开,则Y0为ON,否则Y0为OFF。使用时应注意INV不能象指令表的LD、LDI、LDP、LDF那样与母线连接,也不能象指令表中的OR、ORI、ORP、ORF指令那样单独使用。
2. NOP(空操作指令) 不执行操作,但占一个程序步。执行NOP时并不做任何事,有时可用NOP指令短接某些触点或用NOP指令将不要的指令覆盖。当PLC执行了清除用户存储器操作后,用户存储器的内容全部变为空操作指令。
3. END(结束指令) 表示程序结束。若程序的最后不写END指令,则PLC不管实际用户程序多长,都从用户程序存储器的第一步执行到最后一步;若有END指令,当扫描到END时,则结束执行程序,这样可以缩短扫描周期。在程序调试时,可在程序中插入若干END指令,将程序划分若干段,在确定前面程序段无误后,依次删除END指令,直至调试结束。

FX系列PLC的步进指令
1.步进指令(STL/RET)
步进指令是专为顺序控制而设计的指令。在工业控制领域许多的控制过程都可用顺序控制的方式来实现,使用步进指令实现顺序控制既方便实现又便于阅读修改。
FX2N中有两条步进指令:STL(步进触点指令)和RET(步进返回指令)。
STL和RET指令只有与状态器S配合才能具有步进功能。如STL S200表示状态常开触点,称为STL触点,它在梯形图中的符号为-|| ||- ,它没有常闭触点。我们用每个状态器S记录一个工步,例STL S200有效(为ON),则进入S200表示的一步(类似于本步的总开关),开始执行本阶段该做的工作,并判断进入下一步的条件是否满足。一旦结束本步信号为ON,则关断S200进入下一步,如S201步。RET指令是用来复位STL指令的。执行RET后将重回母线,退出步进状态。
2.状态转移图
一个顺序控制过程可分为若干个阶段,也称为步或状态,每个状态都有不同的动作。当相邻两状态之间的转换条件得到满足时,就将实现转换,即由上一个状态转换到下一个状态执行。我们常用状态转移图(功能表图)描述这种顺序控制过程。用状态器S记录每个状态,X为转换条件。如当X1为ON时,则系统由S20状态转为S21状态。
状态转移图中的每一步包含三个内容:本步驱动的内容,转移条件及指令的转换目标。
步驱动Y0,当X1有效为ON时,则系统由S20状态转为S21状态,X1即为转换条件,转换的目标为S21步。
3.步进指令的使用说明
1. STL触点是与左侧母线相连的常开触点,某STL触点接通,则对应的状态为活动步;
2. 与STL触点相连的触点应用LD或LDI指令,只有执行完RET后才返回左侧母线;
3. STL触点可直接驱动或通过别的触点驱动Y、M、S、T等元件的线圈;
4. 由于PLC只执行活动步对应的电路块,所以使用STL指令时允许双线圈输出(顺控程序在不同的步可多次驱动同一线圈);
5.  STL触点驱动的电路块中不能使用MC和MCR指令,但可以用CJ指令;
6. 在中断程序和子程序内,不能使用STL指令。
PCBA开发

网友A:
LDPI  指令啥时候能用?
up

网友B:
LDPI ,可以理解为常闭上升沿
shaoxiaoqing

网友C:
谢谢,我借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