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求助关于Q系列程序的解读,可以有偿!

楼主(2018-06-11):
有个Q系列PLC程序用的是CCLINK和QD75MH4定位模块控制,能帮忙看下程序找到里面关于控制变频器的六组寄存器,和控制伺服的QD75MH4定位模块的控制。
可以有偿!
有大佬帮忙看看嘛!

网友A:
程序呢,你让我们看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呢,你让我们看什么?
程序在这
POL YCX.rar

网友B:
你去看D5500 D5501 D5520Z0 D5521Z0D5522Z0 D5523Z0
Z0看偏移多少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又没注释,又有指令没见过。要花时间琢磨了,好菜!
小姐姐骚啊

网友D:
没注释要硬件配置才能看的明白哦

网友E:
变频器是用RS485通讯的吧? 不是用CC-LINK通讯的啊
求助关于Q系列程序的解读,可以有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