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8-06-11):
知道电机功率等参数,怎么去选择合适的断路器?

网友A:
电动机型的选1.5倍,配电型的选2倍。电流

网友B:
比电机大一档就行了,比如电机15KW,约30A,那你选40A的就可以了,选的太小可能误动作(30A开关),太大起不到保护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型的选1.5倍,配电型的选2倍。电流
错!!!!!!
正确的应该是D(保护电动机)型的等于(或不小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C(配电用)型的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5~2.5倍。
理由就是断路器的瞬时脱扣电流,对于保护电动机的D型断路器来说,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20倍;对于配电用的C型断路器来说,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10倍。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通常为其额定电流的4~7倍。

网友A:
断路器是用来保护线路的,不是用来保护电动机的,这一点要搞清楚。

网友D:
選美女~~那一看就知道~~~至於你選的開關則不知道所有負載
是全載還是選擇性負載~~都跟整個盤有關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E:
我不懂,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F:
提高一档就行了吧 计算出来的电流再乘一个系数就好了 不需要把容量选的太大 不然真的起不到保护作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G:
首先断路器选择D型,电流选择大于电机电流即可,一般电机电流为功率的2倍计算就行,主要为保护线路,一般不用于电动机过载保护;

网友H:
我来涨点知识
人生是盘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