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我做一个项目,用编码器控制变频器速度同步,要如何实现,谢谢!

网友A:
利用高速计数器啊

网友B:
采用有脉冲(调速)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C:
这个这么简单还拿来问!编码器接入到类比器-------然后把类比器的模拟量电压输出端接到两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

建议多看看资料!

楼主:
谁用资料分享下,可以吗?

网友C:
网上搜类比器!一般湾湾子弟用得多------中国台湾叫法叫类比器。型号我忘记了---毕竟项目做了过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D:
我记得 伺服好像是可以直接接入编码器的

网友E:
受教了!原来是类比器控制!

楼主:
网上没查到类比器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个这么简单还拿来问!编码器接入到类比器-------然后把类比器的模拟量电压输出端接到两个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端。

建议多看看资料!

类比器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G:
用增量脉冲型编码器做反馈比较
描述:增量编码器
附件: DZ38增量编码器.doc (462 K) 下载次数:115
旋转编码器

网友H:
你发的只是产品介绍,有没有应用案例啊。
引用 网友G:
用增量脉冲型编码器做反馈比较

楼主:
发个型号上来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