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连接FX3U-ENET-L模块问题

楼主(2018-06-11):
威纶通触摸屏以太网连接FX3U-ENET-L模块,如果FX3U模块断电了,过1,2天再上电,触摸屏无法通讯到FX3U模块,但从FX3U模块那里ping触摸屏是正常的,触摸屏LW-9403报错“9”,无法联机到该设备,只能从新下载触摸屏的程序才可以连上,请问有老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网络问题还是触摸屏问题呢。
我自己觉得可能是触摸屏问题,好像更新了EB6.0开始就有这个问题,哎,国产货还是各种不稳定和未知原因。

网友A:
可以试试把FX3U-ENET-L初始化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把FX3U-ENET-L初始化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试过了,不行,如果连不上的话PLC这边程序或者模块设置怎么搞都不行,就触摸屏那边重新下程序才可以

网友A:
哦 那可能是触摸屏OS问题了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网友B:
连接不上的时候看看触摸屏IP是不是已经变掉了,之前我遇到过,后来重新设置触摸屏IP就好了

网友C:
ping通说明IP没问题
我也一直用威纶,没用网口通讯,没遇到过你说的情况

网友D:
据说6.0版本有很多问题,威纶通技术人员建议我用5.7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