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请问各位大神编程的收费标准!
3轴设备,带几个气缸
还有触摸屏需要编程,请问收费多少?

楼主:
只负责设备编程,该如何收费?

网友A:
收6K就好了

网友B:
有按IO点收费用的,有按工作量收费用的

网友C:
编程看点数,调试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按IO点收费用的,有按工作量收费用的

按点位收费,是输入输出点的多少吗?一个点收多少?

网友D:
引用楼主dushengkun于2018-06-11 11:40发表的 请问编程收费标准 :
请问各位大神编程的收费标准!
3轴设备,带几个气缸
还有触摸屏需要编程,请问收费多少?
项目小,得有的最低收费,点多的情况下,按点收费

网友E:
我觉得得看是什么设备,这个设备总投入是多少,工艺流程复不复杂

其实单纯看多少轴,多少点来收费也很笼统,万一虽然只有30来个点,可是得10来种组合模式的动作,那怎么算。

同理可能程序很简单,但设备机械其他部分投入是很高的,你程序方面报价高点也说得过去。

另外我觉得不可能只负责编程就可以的,不用调试?

网友F:
都是大神,大腿露出来我要抱
今晚吃鸡!

网友G:
机械计没什么问题的话,调试简单收个3K,要是调试周期长点的话收个4K5K的都可以

网友H:
其实三轴也有简单和复杂,独立三轴和三轴插补或螺旋插补的难度肯定不一样。价格自然也不一样。你要是弄个三轴并联蜘蛛手要个10万也不是不可能,你说是吧。
  •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I:
    这个最好是有机械的机构图,硬件的厂家型号,还有动作的流程要求。具体是做什么产品。产品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J:
自己做啊。。。。。0 0

网友K:
你问老板 别人报价多少 他肯定说个价格 这个价格肯定是他的心理价 直接翻倍就好了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