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讨论

楼主(2018-06-11):
AND位指令知道与的意思,word加AND有点懵。。。。

网友A:
请问这是用ST吗?
字与,不知道对不对
对的,ST写的,位与能理解,字与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B:
位用0和1表示状态 字也是用0和1存储数据的 同样也可以进行位操作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C:
16#007等111,即低三位不变,其它位均置0.。
如1001 1010 and 111 = 0000 0010

网友D:
非零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