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s用USB线连接的问题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18-06-11):
今天一台设备因为动作流程更改所以重新编写了程序,在写入时提示COM不能用,我用的是USB连接。关掉软件重新打开读取plc成功,在线修改清除存储器都可以,就是不能写入新程序。最后换SC09线写入的。是我哪里没有设置对吗,之前试的时候USB都可以写入的。
自学

网友A:
如果能清除储存器,应该是可以程序的,要根据错误提示来判断 。
或者点通讯测试看什么反应。

网友B:
可以先通讯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提示没有

网友C:
是USB-BD扩展口吗,如果原来PLC里面有通讯程序,或者有设置通讯参数,那么插USB-BD的这个通道口(通道1)就会被占用,自然无法识别这个COM口,这时就只能通过PLC本体的圆口来下载程序,或者清除储存器,清除储存器以后,USB-BD口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是请记住不要再将此通道口占用,本人亲自测试过

网友D:
碰到一样的问题,之前的USB还好好地,驱动也正常,就是写不进去,清除内存也不行,最后也是用422连接的,少了个USB调试好不方便
三菱fx3s用USB线连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