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写入对话框的源代码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8-06-11):
如图的第一排的 源代码信息。。 如果不打勾写入的话 能够使用吗?
另外 如果PLC的内存不够用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最好还是一起下进去吧,如果没有的话,你这次把程序下进去了,然后下次想做校验的时候,可能会不一致的,要是隔很久有人想做校验,那就纠结了。
而且没有源代码信息,那你的程序上传的时候那些标签应该都会没了,而且梯形图,STL那些语言之间不能切换了。
PLC写入空间不够的话,可以买个存储器盒额外装源代码,或者换一个性能更好的PLC,要不就精简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