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富士触摸屏如何调用信息显示报警信息

楼主(2018-06-11):
请教:欧姆龙PLC富士触摸屏如何调用信息显示报警信息,覆盖层调用可以在PLC程序中调用。

网友A:
有报警滚动条

楼主:
我的意思是如何在欧姆龙程序中调用,用MOV指令,在触摸屏上如何设定,列如MOV #3 D500,然后在富士触摸屏如何设定才可以调用信息显示。调用覆盖层可以,如何调用信息显示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