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如图:大车为母车,只在大车轨道左右移动,小车为子车,只在小车轨道前后移动。在触摸屏上设置小车能在任意点到任意点。定位控制:比如小车在A1点,我想 让他到B3点,小车就在当前的位置去B3点。并且小车要有两个移动速度,快到目标点就减速,到目标点停止。          我所想的减速方案是小车用变频多段速控制,小车机构上面装一个光电开关,在每个点的前面装一个挡片用来被光点检测。 但是定位程序要做的话,好复杂啊!只能通过计数来知道小车走到哪了。然后再减速。。好复杂的程序,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西门子1200PLC。不能用伺服。求大神有更好的定位方案啊。

网友A:
多裝幾顆光電吧

网友B:
不能用伺服?是价钱问题还是负载问题。那你的电机上都装上编码器啊,不会编码器也不给装吧,你用传感器来触发启停,位置会很不准哦,除非你对精度也没什么需求。

你可以多用几个传感器来触发,代表到达了不同的位置。传感器错开安装,轨道上挡板和传感器一一对应就好了。

一些大型轨道运输平台的确是这样做的

楼主:
小车不好控制。位置太多了。。主要是判断小车当前的位置在哪。

网友C:
大车、小车是否需要避让,说的很混乱,是每个通道都有一个小车,还是小车可以在这几个通道进给,而且变频的加减速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网友D:
激光距离检测  哈

网友E:
貌似是大车载着小车左右移动,到指定的小车轨道。小车在移动。。。。是这样的吗

网友F:
位置多用编码器,位置少可以用光电。

网友G:
如果对精度没要求,可以加多个光栅来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是大车载着小车左右移动,到指定的小车轨道。小车在移动。。。。是这样的吗

对,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车、小车是否需要避让,说的很混乱,是每个通道都有一个小车,还是小车可以在这几个通道进给,而且变频的加减速也不是非常的理想。

大车是小车的母车,因为大车要带着小车左右走。然后小车到指定位置前后走。。。只有一个小车一个大车。。。

网友H:
没有难度啊,变频器就带脉冲输入的,装个编码器就可以当简单的伺服用,实在不行就用接近开关来定位,一碰到就减速,延时停车,逻辑不难

网友I:
小车装二个感应开关,一个慢速一个定位。然后24个位置编号,使用断电记忆寄存器来记忆小车、大车的位置。

网友J:
为啥不能用伺服??

网友F:
用接近开关或光电
以西门子plc为例,
1,i0.1–0.4为大车位置A,B,C,D4个输入点,i1.1–1.6为小车位置输入点(4个开关并联),
2,用M中间继电器区,作给定地址。
3,大车优先级高于小车。
4,以大车为例,输入点i0与m0比较,小于时大车前行,大于时大车后退,相等时大车不动。
5,高低速还没想好。

打字慢,先到这。
  • 下载积分:+5(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网友K:
    坐等大神出手

网友L:
    相当与立体仓库,用变頻器和普通电机,检测用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绝对可以做到!

网友M:
    1:大、小车用电池作电源,各自自带变频器(通信模式)+电机+编码器+无线从站模块;
    2:固定或手持控制箱(控制器+无线模块主站+触摸屏);
    3:设定大、小车在A点为零点(编码器当前值清零);
    4:设定大车A、B、C、D四点坐标、正转及反转减速范围和到位范围;
    5:设定小车1、2、3、A(停在大车上面位置)、4、5、6七点坐标、正转及反转减速范围和到位范围;
    6;假设从B1到C6,先把大车当前值和目标值比较,若在B点到位范围则大车先不动,若不在B点到位范围则大车(按当前值和目标值的大小决定方向)启动,当前值到了减速范围值就减速,到了到位范围值就停车。
    7:......
  • 下载积分:+3(w421635637) 真诚感谢!

网友N:
    楼主是在哪里的,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做。
    电气自动化、智能控制、软件管理平台开发、数据远程采集等业务,了解更多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觅鹏智能”或者QQ331781785

楼主:
引用 网友M:
    1:大、小车用电池作电源,各自自带变频器(通信模式)+电机+编码器+无线从站模块;
    2:固定或手持控制箱(控制器+无线模块主站+触摸屏);
    3:设定大、小车在A点为零点(编码器当前值清零);
    4:设定大车A、B、C、D四点坐标、正转及反转减速范围和到位范围;
    5:设定小车1、2、3、A(停在大车上面位置)、4、5、6七点坐标、正转及反转减速范围和到位范围;

    你这个硬件方案跟我想的一样,小车是直流电池供电,每次回到大车,大车就给小车充电。大车可以用变频器。小车只能用直流电机+直流控制器(有没有更好的东西?)小车上自带有1200,大车上也有一个1200。中控室有个1500作为主站+触摸屏  跟两个1200无线通讯。用编码器做比较的话,好像用绝对模式好做些。你提这个方案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接近开关或光电
    以西门子plc为例,
    1,i0.1–0.4为大车位置A,B,C,D4个输入点,i1.1–1.6为小车位置输入点(4个开关并联),
    2,用M中间继电器区,作给定地址。
    3,大车优先级高于小车。

    加减速啊哥,想想

网友O:
    用大小车看这个感觉确实麻烦,要是把大小车轨道换成输送线,ABCD和123456点,用挡停气缸,大车小车换成托盘,大小车反正也是搬运东西的 ,瞬间感觉就没什么了 。反正我也不会,我只是瞎说
    今晚吃鸡!

网友F:
    大,小车的行程是多少?
    大,小车的电机功率?
    详细点,大家好出主意。

网友F:
13楼的方案更好一些,支持!
需要加一个回原点的程序,防止发生错误后,可以重新开始。
或者手动输入现在的实际位置。

用计数的方式来确认位置,前进时+,后退时用减法,用1.2.3.4表示大车的位置a.b.c.d。
例如:大车在a处,当前进到b处时采集一个脉冲+1,到c处时就加2。这样就有了位置。当你想让大车去d处时,输入数字4,程序把4和1作运算,4大于1大车前进,减速光电采集到3个脉冲,+1(a处)后=4开始低速运行,位置光电=4时大车到位停止。
小车略同。

小小的plc就可以,如西门子LOGO。

网友F:
上面的方案是:
         大车上三个光电(一个前进低速运行信号,一个后退低速运行信号,一个停止信号)
         小车同上
         两个光电也行,但是两个方向的减速程序复杂一些。

无线通讯用两个plc+人机,有线通讯可以用一个plc+人机。
  • 下载积分:+3(w421635637) 真诚感谢!

网友I:
    小车、大车各装三个感应开关,前后各一个慢速中间一个定位。然后小车24个位置,大车4个位置编号。使用断电记忆寄存器来记忆小车、大车的位置。

网友P:
    好像有变频器是带简易定位功能的!

网友Q:
    大小车采用无线通讯,大车行走距离远的话,建议采用滑触取电;定位采用条码+变频(这样做的好处是绝对位置控制,对大车可实现无极调速同时也能精准对位,精度可控制在1-2MM内)。小车轨道也建议采用滑触取电;条码+变频定位。至于控制方式采用变址方式来实现1对N。
  • 下载积分:+3(w421635637)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