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如题   有人机界面  变频器  小型PLC   帮写程序,调试设备

网友A:
这个没有标准的,你要是大神,不管简单复杂都很贵,你要的刚出道不久,相对就便宜点。一般都是讲多少K的

网友B:
我是按照1K左右一天的标准去收费

网友C:
一个点50,自己算去吧
拆二代

网友D:
看项目成本投入,最好自己能了解老板大概利润,看设备动作工艺要求,精度要求,涉及哪方面的技术应用。

现在新技术新应用多,按点算根本不好算,万一就3个轴叫你给他搞个并联蜘蛛机械手或者木工机械那样的3轴联动螺旋轨迹那怎么办...或者就10来个点1个伺服,然后一套视觉装上去要做定位实时补正追踪,这都不是按点算项目

网友E:
听他们干过的人说是按IO点算,或者看工作量算

网友F:
一般小活3到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