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台达触摸屏

楼主(2018-06-11):
$M20 图里的这个写入内存地址怎么个用法,打开就这样(老触摸屏转换来的),下面还有6个数值都不一样。
$M40 plc里面没有能用到这个字符的 ($M)
科技以人为本。

网友A:
$M是觸摸屏的跟PLC無關
下载积分:+1(alley哒=) 真诚感谢!

网友B:
$M是触摸屏的内部存储器,和PLC没关系,如果要在PLC里面使用,可以用数据交换放到PLC的D寄存器里
下载积分:+1(alley哒=)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