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通过485BD模块和电脑通信

楼主(2018-06-11):
大家好,我用FX3U+FX3U-485-BD做无协议通信,BD模块上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SG空),设置终端电阻开关到110欧姆,另一端通过485转USB模块连接电脑,程序里面用RS2指令控制通道1,模块上SD灯在闪,为什么串口助手收不到数据呢

网友A:
串口工具

楼主:
我有在网上找到C#或者VB写的串口工具,就是那个ComPlc.dll(抱歉发不了链接)
用这个工具是可以读出来要发送的数据的,但是串口助手为什么收不到呢,我有问三菱的技术支持电话,说是可以用串口助手的

网友B:
M8122需要启动 M8122是发送的开关 发送完毕后 M8123需要手动复位 再不行 那就考虑你的接线问题了 可以的话 发你的接线图上来 这样更容易分析问题所在

网友C:
set M8161 试试,使用8位运算。希望对你有帮助,我前不久也做了这个
up

网友D:
提供一个源代码:
ComFxPlc_Ex V15.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