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1):
模板是EPLAN自带的吗?还是说需要去网上下载什么文件啊?大佬们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程序自带的,用熟了之后也可以制作自己的模板。
为什么我点开模板里面是空的,啥都没有,这个模板能从网上下载吗?

网友B:
你软件装好了吗?
现在已经装好了,模板文件的路径不对,找到就行了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A:
那应该是安装问题,重新安装软件试试。如果重装软件还不行,得装一个没有做任何优化的操作系统了。我用的没做任何优化的win7,每年装一个eplan新版本,从来没出过问题。
不是这个问题,是模板的默认路径不对,在另一个文件夹里,很难找

网友C:
你直接点开是空的应该是因为默认地址是错的,符号也是这样(反正我的是这样)。你可以参考网上的路径自己找一下(具体忘了)
嗯嗯,是这样的,现在符号也是空的,真是坑。。。

网友D:
我刚装完,支持4楼,可能是版本的关系,我的默认地址里也是什么都没有,要自己改。模板,符号,部件等都在另外的一个文件夹下面。

网友E:
我的也是,win10  2.7
不在默认文件夹里,在别的文件夹里,有点难找
一名工控人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大佬 !我是WIN10的,然后EPLAN是2.7版本的,之前找不到模板是因为默认路径不对,只要在“选项--设置--用户--管理”这里的模板处添加正确的路径就好了。
模板文件夹路径为:C:\ProgramData\EPLAN\O_Data\Electric P8 Data\2.7.3\Templates
(我的EPLAN是默认安装在C盘的哦)希望能帮到后面的朋友
  • 下载积分:+1(ppyppy)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2(祝长安)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蓝帅12345)
  • 下载积分:+1(噗噗噗) 热心助人!

网友F:
    提出问题,解决了问题后还把方法和过程写下来,这样才是正确的提问方式,也方便以后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操作
    QQ:611369538

网友G(2019-06-01):
    感谢提供的模板地址.

网友H(2021-03-31):
谢谢,刚用这个,一脸懵逼

网友I(2022-03-12):
引用 网友A:
程序自带的,用熟了之后也可以制作自己的模板。
请问如何自制模板?也是用EPLA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