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指令应用

楼主(2018-06-11):
原来是FX1N的PLC 现在改为2N的 有什么办法吗 指令不行 不支持100KHZ
每天一点点

网友A:
把指令后面的脉冲数改小点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

网友B:
2N的最高20K,想要100K只能加定位模块。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N的最高20K,想要100K只能加定位模块。
正解
下载积分:+5(小小一电工)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