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程序,前面几十步怎么没有,读出来直接从75步开始,

楼主(2018-06-12):
三菱PLC 程序,前面几十步怎么没有,读出来直接从75步开始,是怎么影藏的

楼主:
这是程序。。。。。

网友A:
這沒甚麼,寫入NOP就行了,不信你看看我剛剛弄的

网友B:
哈哈之前亂插入又改
gppw寫很容易發生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楼主将工程保存为GX Developer格式,再用GX Developer打开,切换为指令表显示,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网友D:
一步到位。都是高手

网友E:
第二步:点击编辑下拉菜单→NOP批量删除→点击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