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请教大师

楼主(2018-06-12):
QD70-P8模块手册上没有找到关于带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方式,请教大师模块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你好,为了能回答你的问题,我疯狂的刷分,终于成为了正式会员。
然后我最近开始学习QD75的模块。我刚刚咨询了一下三菱客服。QD70模块不支持带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方式,QD75的只有近点狗的回原点方式可以做到。
下载积分:+1(dgamen) 热心助人!
up

网友B:
QD70模块不支持带搜索功能的回原点方式
下载积分:+1(dgamen) 热心助人!

网友C:
QD70不带原点搜索,而且还没有极限位置。三菱为了区分QD70和QD75,将QD70阉割得很厉害。

网友D:
没有的话自己写一个不就得了,不就是两个极限位置而已

网友E:
阉割版的,没有这个功能哟
QQ:611369538

网友F:
QD70用户手册 8-4页,OPR 控制,DOG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