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关于先入先出的应用,请指点

楼主(2018-06-12):
如图,如果用左移指令会有点麻烦,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怎么使用先入先出指令来写,最好看到梯形图,谢谢

网友A:
这种工艺(3个工位)没有必要用到你说位移或是先进先出(因为每个工作区都只放一块工件),就按照常规的逻辑(条件判断)来写就成了。唯一注意的就在产品到工位后判定一下产品属于两种中那一种,关于产品属性用MOV传送就可(阻挡放行时传送到下一工位)。

网友B:
SFC可能会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