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DC24V 输出问题

楼主(2018-06-12):
在S7-200 DC24V 数字量输出接线中“M”端子接24v负极有没有必要,直接把负载负极回24v电源负极不就行了?
求大神指导,本人小白!
金丁路德马

网友A:
共负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我的意思就是不接M端可以吗?只把L端接正端?负端直接回电源!
金丁路德马

网友B:
M为公共端,必须得接,实际与公共端构成回路,与电源侧无关;一般设计为公共端接负极,与电源共负,公共端可以单独接负极,比如:有两个24V开关电源,只能选择一个负极。

楼主:
那如果负载接M端和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不接可以吗?谢谢
金丁路德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如果负载接M端和电源正极 电源负极不接可以吗?谢谢
问题在于你电源的负极接到哪,悬空吗?这样的话,你电源能与负载构成回路吗?

楼主:
那我接电源负极的话为啥还要接M端 感觉M端多余的上面那位说M端与内部构成回路但是如果接电源负极也能构成回路啊 我是初学的请指导 指导 谢谢🙏
金丁路德马

网友D:
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E:
输出,你要是用本体24v来带的话,M至少和24+/-中接一个,才能形成回路的

网友F:
接吧,一般输出都并几根0V,+公共端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G:
遵循回路原则就行
!!!

网友H:
你想怎么接

网友I: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网友J:
当然不行,直接接负极,输出就没意义了。接线试一下就知道了
菜鸟的工控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