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维纶触摸屏与信捷plc通讯

楼主(2018-06-12):
刚接触信捷plc,想用威纶触摸屏MT7081IP的屏与信捷xc3的plc建立通讯,因为没有合适的通讯线,我用485通讯方式接的通讯线,即一头焊个九芯插头一头直接接到plc端子A和B上。说明书里说是可以的,
另附上一张plc的通讯窗口设置图和触摸屏的通讯窗口设置图,哪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信捷没用过
建议仔细看下说明书,数据长度换7位试试,另外还有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