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西门子200时间继电器,用自己的触点清零有缺陷吗?

网友A:
我觉的没缺陷。
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B:
我觉得有缺陷。
听听大家的意见.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缺陷在哪?学习一下。

网友C:
    因为时间继电器的刷新周期与PLC的扫描周期不同步,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西门子官方推荐用时间继电器带一个M,用M的触点来清零时间继电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因为时间继电器的刷新周期与PLC的扫描周期不同步,就会出现很多不确定因素。西门推荐用时间继电器带一个M,用M的触点来清零时间继电器。

虽然不同步,但扫描以后才清零的,这不会有冲突。
时间继电器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会不会出在,程序还没执行一个周期,就清零了,后面的程序就不会按照时间继电器已到时来执行了。
欢迎讨论。

网友D:
200可以,300,400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