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2):
如图,程序在运行的时候有很多VW存储区要被写入数据  就是用FILL ,MOVE写入到VB ,VW,VD的数据
写入的数据及V区地址的确切含义在哪里可以查到?有没有像SM特殊寄存器一样的说明表
还有这些是向导生成还是手工写的呢 感觉好麻烦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A:
    西门子200的V区就相当于三菱的D区。带SM的是特殊寄存器。可以按F1通过帮助查找特殊寄存器和指令的具体使用方法。西门子的帮助是做的很好的。
  • 下载积分:+3(jimada) 真诚感谢!

网友B:
    V存储区和M存储区的用法都是一样的,就是M存储区的数量有限,只能是0-255个位,而且还是从M0.0开始的
    PLC培训_机器视觉培训_机器人培训:  www.jialeidianqi.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的V区就相当于三菱的D区。带SM的是特殊寄存器。可以按F1通过帮助查找特殊寄存器和指令的具体使用方法。西门子的帮助是做的很好的。

    帮助貌似用不了
    要找的是V区  资料少 没找到;特殊寄存器SM区的定义和说明倒是好找
    还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存储区和M存储区的用法都是一样的,就是M存储区的数量有限,只能是0-255个位,而且还是从M0.0开始的

    嗯嗯 可是为啥初始化写入的是 4 ,14。。 写入的地址是VB301 ,VB306,VD302。。 。而不是其他呢
    有规定跟定义吗 去哪里找?

网友C:
    V存储区内部字自行定义,并没有系统性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200的V区就相当于三菱的D区。带SM的是特殊寄存器。可以按F1通过帮助查找特殊寄存器和指令的具体使用方法。西门子的帮助是做的很好的。

    谢谢 帮助信息可以用了 解决不少问题 谢了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帮助信息可以用了 解决不少问题 谢了哈

          不客气,共同进步。

网友D:
    感觉就是这些东西才是各个厂商的不传之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