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这种东西是什么材质的

楼主(2018-06-12):
请问这种机械构架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宁静是奢侈的奢求。

网友A:
问的很宽泛

网友B:
看着像铝板

网友C:
图片不清晰 可能是铝板 也可能是电镀过后的45钢 螺丝是不锈钢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铝合金板,镀锌钢板,。。。好像都可以的

网友E:
引用楼主迪迦奥特曼于2018-06-12 16:14发表的 这种东西是什么材质的 :
请问这种机械构架是用什么材质做的
铸造件!具体什么材质-----看起来像铸铁,翻砂件!-----图片我圈的部分------

网友F:
用手磨机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G:
铸铁喷漆???

网友H:
铝合金板,镀锌钢板 但是又不像 露了底材出来了
工艺也忒差了吧 是磨过的吗

网友I:
可能是铁板,电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