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控制结构(循环次数控制)

楼主(2018-06-12):
目前在写一个程序,遇到循环控制问题。
求教各位大神。
目前需要到一个位置吸取工件,吸取命令给到后延时判断是否吸住。
如果没有吸住进行重复吸取,达到一定次数后报警。
目前程序该如何写。我自己写了一截达不到要求。
请各位大神指点。
附件是写的程序

楼主:
这个程序能不能用cj跳转指令写,如果不满足要求,跳转到上一步运行程序。知道满足条件或者超出次数位置。

网友A:
你用步进指令啊,都是最基础到步进循环。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感谢!

网友B:
3个轴吸东西 可设定重吸次数 到次数报警了按复位可重新吸 可以参考下
打不开 GXWrks2

网友B:
Gx WORKS3 FX5U的
GXworks2 和Gxwork 3能共存?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能用结构化语言吗?可以的话使用while语句轻松实现。当然梯形图也可以实现,要自己想想了。不过感觉你这也不需要同一个扫描周期使用循环结构吧?你就检查负压信号有没有?没有就不启动下一个动作,然后下一个扫描周期来后再启动吸盘,如果3S后还是没有负压信号,那下一个扫描周期来了后继续启动吸盘,直到负压信号有,就启动下一个动作。在此段程序中加入C计数,如果计数等于5次时报警。

网友D:
写的很低级,容易出错

网友E:
讲一下思路吧 既然你有判断的信号 那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点文章 这个地方肯定会有寄存器+1的处理 然后还会有正常和不正常的 正常的就直接把寄存器清零 不正常的+1 然后再到抓料部分的程序就可以了达到一定次数的不正常后 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很简单的 不需要什么跳转 循环的 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2018-09-15):
就一个普通吸气检测外加几个电机搞得,诶!

网友G:
這個程式就是標準的雙重線圈
建議用STL指令去寫
簡單明瞭

网友H:
用步进一步步写

网友I:
可以用步进指令,比较方更。

网友J(2018-10-19):
1楼兄弟程序加密了

网友J:
有吸气检测为啥不在吸的位置判断是否吸好 吸好在进行下一步 固定时间没吸好报警

网友K:
我这个是循环吸盘的,2个叠盘位置,1个放盘位置。当第1叠盘位没有盘就到2叠盘位吸。当2叠盘位没盘就自动回到1叠盘位等待上新盘,按启动再循环,在吸盘过程中3次吸盘后无盘就停机报警。等待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