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松下A6伺服指令分倍频(电子齿轮比)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8-06-12):
请问一下电子齿轮比切换是如何进行的呢?我可以在伺服电机运行的过程中动态地进行切换吗?看到说明书上介绍说要用到DIV1和DIV2,但是我在接线图上就看到DIV1这个引脚啊,那么DIV2在哪里呢?

网友A:
A6的X4输入输出信号的26p就是DIV2,28p是DIV1。记得是需要设定参数pr4.02,pr4.0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