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8-06-12):
求教个问题,现在有个设备用固态控制220v加热圈,今天测没有24v控制电源输出测对零线有220v电压,判断固态继电器坏了,更换新的,就接了一个火线,控制部分没接,负载也没接,但是输出端对零线又有220v电压!何解

网友A:
应该接负载就正常了,固态继电器在前面最好加一个快速保险丝,只要不短路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B:
用钳形电流表测,看有电流没有,

网友C:
很正常~~那看雙向觸發G所以麼都有電壓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接负载也不正常

网友D:
怎么不正常?

网友E:
这个很正常,因为晶闸管属半导体,电阻一般几十到几百K,万用表内阻很大,不导通时测的电压应该接近电源电压。
接上负载,再测电压就接近零了。
画个图,用电阻串联的计算公式分析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F:
活用欧姆定律,把固态继电器看成是一个电阻,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