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我之前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没加电,然后用手推动步进电机几次,不知道能不能烧毁步进电机驱动器,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不会,就是变成发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就是变成发电机、、、

那发电量会不会超到吧驱动器烧了呢?额定输出 2.8安

网友B:
如果步进驱动器的Enable信号为OFF(即驱动器处于使能状态)时,频繁手动选择步进电机会使驱动器损坏,但如果Enable为ON时,是不会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不要频繁推  更不要高速推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D:
2.8A的电流够把你电死好几回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2.8A的电流够把你电死好几回了

虽然说明白楼主说的发电2.8A是错,但其实电压不够的话,高电流也是电不死人的。

网友F:
不上电,用手推是不会有问题

网友G:
水一贴
人生是盘棋

网友H:
3楼正解,老是用手去推使能的电机也不怎么好玩吧

网友I:
不能频繁的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