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SP1里如何添加TP1200精智面板的硬件

楼主(2018-06-13):
最近想用博图V13组态TP1200,发现博图里面只有精简面板,添加不了精智面板,请问如何把硬件添加上。

网友A:
软件未安装精智面板程序

网友B:
安装wiNCC那个软件包

网友C:
落伍太多了。V14SP1拿去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2xy2xe9XLiAgTtPIYqrLZA
密码: 9uxu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网友D:
安装时的顺序:
1. 安装Step7 Professional V13
2. 安装WinCC Professional V13
3. 安装Step7 Professional V13 SP1补丁
4. 安装WinCC Professional V13 SP1补丁
5. 使用Sim_EKB_Install导入授权
注意:安装过程中所有提示安装授权的过程均选择跳过,导入授权时,所有授权名称后面带有括号和数字的授权,全部选择括号内数字最大的。
安装完成之后就能看到有TP1200的固件选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