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一安装就提示停止工作

楼主(2018-06-13):
EPLAN一安装就提示停止工作
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怎么整 啊?????

网友A:
换一台电脑安装试试

网友B:
记得安装前要先关闭杀毒或者防火墙之类的软件,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C:
好像非正版系统(或者gost系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官网下载系统,或者去MSDN下载

网友D:
系统不兼容吧,你安装的哪个版本,在哪个系统里面装?
一名工控人

网友E(2018-08-17):
是系统问题,只要安装新的补丁和驱动,修复漏洞后,就可以正常运行SETUP了(亲身经验)。安装前关闭360.

网友F:
360关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