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FX3U-1PG问题

楼主(2018-06-13):
同样的两个1PG,其中一个发出定位指令就能立刻定位,另外一个却需要延时0.1~0.2s
定位完成时,虽然电机不转了,但1PG还是还是没复位,需要置ON stop信号才行,而另一个就不需要这样。
有遇到过吗??

网友A:
是不是有干扰了,地线接好了没有?PLC的的模块的24V电源和继电器的电源最好是分开独立供电(即二个电源供电),我试过一共供电会有干扰,所有还是分开好,不知道你看明白没有?谢谢

网友B:
看下自己的顺控程序,是不是有中断或者跳转之类的影响输出时间了
可以自己另外做一个简单的程序,就是2个电机同时运行的指令,可以验证下线路有没干扰,如果正常的话就是你的程序问题了

网友C:
我用的FX2N-1PG经常出现步进电机慢速运转步会停,关掉FX3U输出,重起又好了,不知道是为何,求指教
学到老

网友D:
兩個一樣的1PG,懷疑其中一個有問題
最簡單的測試方法就是對換,看是否還是一樣
估計是兩個伺服設定的參數不同,比較可能

网友E:
把两个1PG位置互换一下,看是否还存在这个问题。 这样好区分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还有你看看侧面标签,会不会有一个是FX2N-1PG哟?
FX3U-1PG问题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