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6-13):
最近一直在学习三菱PLC中的SFC顺控编程,基本上按工艺流程的动作以及复位都能写出来了,但最近需要用到暂停功能,一时没了头绪,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M8040禁止转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8040禁止转移

我编写的是一个耐久测试程序,在一个状态内反复执行100次,用计数器ON做转移条件,用M8040只能实现状态间的转移禁止,但状态内的还是一直在执行。

网友B:
拆成兩個狀態反復執行可以嗎?

网友C:
引用楼主kcai_fly于2018-06-13 14:15发表的 求助,怎样在SFC顺控中实现暂停? :
最近一直在学习三菱PLC中的SFC顺控编程,基本上按工艺流程的动作以及复位都能写出来了,但最近需要用到暂停功能,一时没了头绪,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你们程序里面有没有编以自动模式为条件的主控指令,一旦想暂停就把主控中断,是否可行

网友C:
或者用跳转指令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程序里面有没有编以自动模式为条件的主控指令,一旦想暂停就把主控中断,是否可行

主控程序里编写了停止复位,但暂停功能不知道怎么写,在主控里用了M8034和M8040指令,模拟时好象都不能实现暂停。

网友D:
在條件式設

网友E:
楼主可以在每步的转移条件下加个常闭,当你把这个输入至ON,常闭就断开了,至OFF常闭又可以转移了,就笨的方法。
  • 下载积分:+1(bjk2008bjk)
  • 下载积分:+1(工控大学徒)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3(kcai_fly) 真诚感谢!

网友F:
    按10楼的可以试下
    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10楼的可以试下

10楼的方法确实可以,在转移条件里加常闭可以实现状态间的暂停;在状态内加常闭可以实现运行步暂停。但这是个笨的方法,如果状态和步数很多的话,就比较麻烦,感觉应该有更加智能的方法才对,所以现在还在求索。

网友G:
若是你自動步驟不多倒是可以考慮在程式內加個跳轉
當進入步驟寫入一個暫存器數值
當需要暫停時跳轉至一個無程式的步驟
而暫停結束再透過暫存器數值跳回原本步驟

若是以階梯圖搭配DECO之類的指令
當暫停按下紀錄D值
並更改D值使暫停接點ON
當復原時再把步驟D值搬移回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若是你自動步驟不多倒是可以考慮在程式內加個跳轉
當進入步驟寫入一個暫存器數值
當需要暫停時跳轉至一個無程式的步驟
而暫停結束再透過暫存器數值跳回原本步驟

第一种确实不适合多逻辑程序。但加到输出点上就基本可行。毕竟输出没那么多。但要是三五百点也是复杂。
第二种没理解什么意思,能指教下不
小姐姐骚啊

网友H:
搞错了,我那第一种应该是改10楼的
小姐姐骚啊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I:
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shaoxiaoq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