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三菱FX系列大神,帮忙解决下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13):
[upload=2] [upload=1] 有没有大神了解三菱fx3u用232BD与三菱gs系列触摸屏通讯的,两边的参数也设定ok,线也是供应商配的,误打误撞通讯上了一次,断电以后再怎么搞都通讯不上了,换了PLC、线、触摸屏都不行,三菱客服也不怎么专业,无法提供有效帮助,泪奔,求大神指点,有小红包以表酬谢。
我QQ 1174083010 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私信我,QQ:2850159609,可以提供远程协助一下,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QQ上交流,这种跟本品牌通讯的是最简单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