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台触摸屏控制2台PLC

楼主(2018-06-13):
我有现在一台触摸屏GT2310-VTBD,需要控制2台PLC 一台是FX5U,一台是Q系列PLC .不知道能不能控制?一个网线用交换机控制2呢?还是一台用以太网一台用485?

网友A:
有以太网口为什么不用?怎么感觉你在装13
并不是我不用,我只是想请教一下,不同规格的PLC能不能用同一个HIM控制而已。如果你觉得我在装,请你点右上角的X。

网友B:
可能控制2种不同规矩的PLC,只是设置那两个PLC的IP不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C:
通讯只是认通讯参数和设备的支不支持通讯方式 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需要特别将就的吧

网友D:
IP设置一下 站址也不要一样

网友E:
设置不同IP加站地址

网友F:
用485直接串起来,屏当主站,两个PLC当从站1和从站2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